[内存维修]
帮我看看这根内存是什么问题啊。万分感谢了!

楼主(2008-04-01):
内存芯片型号:S80016VH7TW 。这根内存原来是用在方正品牌机器上的,主板是SIS芯片的。升级内存后,留下了这根。发现这根内存只能在SIS芯片主板上点亮,使用都没什么问题。在其他芯片的主板就是检测不过这根内存。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搞好吗?知道的告诉我啊,我怀疑是SPD问题,谁有给个啊,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刷SPD看看

网友:
诶~~~就是没有SPD来刷啊,谁有啊,给我一个啊,非常感谢了。。。

网友:
多大容量 ,几个芯片的,看芯片型号好象是128M 4个芯片16位的内存

网友:
是256M的  16个芯片
有4根这样的内存啊,搞不好就浪费哦。

网友:
是6MX8X4BLANK的SD IC :( :(

网友:
这个是MT  16M*8-7的芯片!
用256M双面266MHZ的SP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256M双面266MHZ的SPD吗?
有就给个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