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P211B电源稳压问题

楼主(2008-04-01):
一台优派VP211B液晶显示器 开关管P9NC60FP G级和S级分别接的稳压二极管损坏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请哪位告诉我

网友:
要是实在找不到 同型号的 话 就 找相同电路的 代换

网友:
谢谢

可是我这里没有相关的资料 请告诉我大概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这个电路板上没有芯片 只有两个419的三极管 倒是与之相连的主板有一个BA9741F的稳压芯片

网友:
看不懂了 难道只有换电源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