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8AN2-GR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4-01):
硕泰克K8AN2-GR 754针
主板故障
3.3V,5V,12V,5V,分别对地数值为122,376,575,509
上负载不能加电
cmos跳线正确且有3.3V,开关针5V
南桥晶振起振压差为0.16V
PCI A14脚对地数值268,对地电压3.3V
CPU供电部分,内核电压,复位,时钟均为0
上管S极没有电压,D极没有电压
内存与显卡均没有工作条件
老师我还应怎么做啊,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请老师指教

网友:
”上负载不能加电“

是上负载加不上电,还是上电瞬间断电?????????????

网友:
主板不加电量cpu供电肯定是0啊
一般不加电io居多吧 只是提供个建议
真不行强行加电 新手区有不加电的流程
可以看看
有时候清空cmos或者去掉电池能加电。。
我不是老师

网友:
我是对AMD的板子害怕了,现在手上还有片462的板子,测得VCORE为:3。3V呢,但是它的波形很正常,放了好久也没敢上真U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硕泰克K8AN2-GR 754针
主板故障
3.3V,5V,12V,5V,分别对地数值为122,376,575,509
上负载不能加电
cmos跳线正确且有3.3V,开关针5V
南桥晶振起振压差为0.16V
PCI A14脚对地数值268,对地电压3.3V
CPU供电部分 ...

我看得晕乎乎的,你所说的不能加电到底是点power针主板无反映还是主板能运行但CPU不跑码?如果是上不了电你可以看看AGP附近的那个跳线有没有跳

网友:
我上真U都加不了电啊,只是我的电脑连续20天开机啊,今天板子就不能加电了

网友:
多半是上U加电瞬间断电
上不上电跟PWM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
这类板子 一板不上显卡是不加电的 还有显卡槽旁边有跳线 跳下 不上显卡也能加电 你所说的是 不加电 是怎么个不加电啊 是开下机就断电 还是根本就不开机 要是不开机的话 你强加下电看看 开不开机

网友:
不加电就是加不了点呗!上真U也不好用,你们叫我怎么说我还能说明白呢

网友(2008-05-01):
主板不加电量cpu供电肯定是0啊 ,一般不加电io居多吧 只是提供个建议
真不行强行加电 新手区有不加电的流程可以看看
有时候清空cmos或者去掉电池能加电.

网友:
说清楚是很么IO啊,有些是IO开机,有些是SB开机,搞清楚这些才好分析

网友(2009-11-17):
这类板子 一板不上显卡是不加电的 还有显卡槽旁边有跳线 跳下 不上显卡也能加电 你所说的是 不加电 是怎么个不加电啊 是开下机就断电 还是根本就不开机 要是不开机的话 你强加下电看看 开不开机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一样的板子,上假负载测量一切正常,上U点POW一点发应都没有,怎么叫这类板子不上显卡不加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