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个愚蠢的问题!!(大家别笑)

楼主(2008-04-01):
今天刚刚买回热风台!!!

但是看看说明书!!!上面说要把台底的固定螺丝取下!!!但是又看到说明书的另一页上下松开!!!并且说如果不取下或松开的话会有严重的问题出现!!!我就不明白了!!!究竟是取下螺丝还是松开螺丝!!!大家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呀!!螺丝究竟固定的是什么元件!为什么还会有严重的问题出现!我可不想刚买回的风台就over了!!!高迪850的!!!

我这里的三个螺丝一样大!!而且底下就只有三个并成一排的螺丝!!到底怎么办呀!是取下呀!还是松开呀!这个不解决我也不敢用呀!!!!!!有用高迪850的!!跟我说说呀!!!

不许笑我!!!

网友:
取下底部中间大个儿的螺丝。

网友:
那 螺丝 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
  为什么要去掉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了 什么牌子的 我的怎么没有 我的是857的

网友:
我这里的三个螺丝一样大!!而且底下就只有三个并成一排的螺丝!!到底怎么办呀!是取下呀!还是松开呀!这个不解决我也不敢用呀!!!!!!有用高迪850的!!跟我说说呀!!!

网友:
好像是固定那个水泥电阻的吧,我记得上次拆开850的时候看到靠后面的地方就只有一个水泥电阻。

网友:
我用高迪850的

网友:
底部螺丝常见的有1-3个,全部拧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
由于机器使用膜片式气泵,在工作中会产生剧烈震动,设计时必定采用橡皮脚减震系统固定在机器内部,以便不使整个机箱体在工作中引起共振效应.

膜片式气泵自身较重,如果在运输时不对它另外固定的话,极容易使橡皮固定脚脱落

所以使用时要取掉特别固定螺丝,运输时加上特别固定螺丝

网友:
谢!谢!谢!小捷!了!!!!!!!!!!!!!!!!!!!!!
谢!谢!谢!小捷!了!!!!!!!!!!!!!!!!!!!!!
谢!谢!谢!小捷!了!!!!!!!!!!!!!!!!!!!!!
谢!谢!谢!小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