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200G SATA硬盘故障,不知道能修好否。

楼主(2008-04-01):
硬盘信息: DiamondMax 10
                 6L200M0
                 200GB SATA 150 HDD

               SN: L40GKE7G
               TLA:6L200M004724A      AAB

电路板信息: SBAHWVNX   R3GLA  2007501CSU

                    SABRE/SATA/ROHS

故障描述: 此硬盘长期工作在垃圾电源下,近期出现如下所示故障加电并有规律口琴般噪音。20秒后噪音停止,用手触摸盘体能感觉工作性的振动。(附录音)

声音录音

网友:
图片下的pro.rar为声音录音文件。

这块硬盘不知道依靠软件方法能否修复,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只认板号了
估计是有磁头坏的多了
只能用PC3OOO修

网友:
那种噪音就像什么机械部分卡在某处,无法归位。

网友:
哦 听到了
典型的音乐声音

电机不转了
打开盘盖
用手转一下盘片有可能好

如果转不动了那盘挂了

网友:
非常感谢 版主 火速挪移!

现在来打开盘盖试试看。

网友:
电机在转,就是 磁悬臂 一直在做往复运动。

我觉得可能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