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BGA显存,要用什么工具啊?

楼主(2008-04-01):
想换显存BGA显存,除了热风枪焊台一个。
别的还需要用什么啊?
好象有 锡膏 和锡珠 用什么啊?
助焊膏用什么样的? 最好是便宜好用一点的~~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的,只是爱好,所以想用便宜实用一点的。不经常使用
谢谢~~~

网友:
显存BGA不会用到锡珠的,
锡膏,BGA刚网(用来刷锡膏), 焊宝, 热风焊台.吸锡带,-----这些是必备的
有条件可以加个预热台

网友:
通用钢网.锡膏.刮锡刀.热风枪就行了

网友:
谢谢~
锡珠是不是用来焊接GPU 或是主板北南桥的?
用锡膏是不是就不用焊宝了,或是用锡膏做完球后,焊接时用焊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