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灯乱闪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01):
今天我遇到一块板子,开机检测卡就没有跑码,显示FF ,检测卡上的指示灯乱闪,主板上的小喇叭还有咔咔的杂音,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哪位兄弟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主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6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9085-1-1.html
参考一下

网友:
是不是象救护车的鸣声 楼主刷bios试下

网友:
不鸣叫,就是咔咔的噪音,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好像有短路现象啊,你还是查一下相关线路吧,呵呵

网友:
3.3v被拉低到1.5V左右,5V被拉低到2V左右,严重短路,板子上也没有发烫的地方,南北桥也没有发现短路,板子是杂牌,北桥KT800,754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