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1):
问一下高手,8711F-A的IO芯片,如果没有真CPU是不是点不亮主板?(假负载也不能点亮主板),PW-ON针脚上有5V电压,晶振上有0.4和0.15V电压.
cpu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注意你的用词,通常对不亮的解释是显示器没有显示。而你的意思应该是上电吧?

网友:
就是不上假负载都可以上电的,基础的东西楼主还要多看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INTEL原厂主板不上CPU加不上电 上假负载也没用 SMSC I/O ~~
还有就是例外上显卡才通电的主板 如硕太克 盈通有的主板~~~
在有就是带工的 ~~~

网友:
8711F-A的IO芯片,如果没有真CPU是不是"点不亮主板"错了,确实是不上电!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