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检修烧行管机器中接加负载

楼主(2008-04-01):
如何在检修烧行管机器中接加负载
有一杂牌显示器,烧行管不知道如何修啊,

接假负载是不是在行管的C极和E极接个灯泡

网友:
行电压假负载一般接在行管C极与地之间,通常以灯泡作为假负载.

网友:
也可以在C极和B+间窜个灯泡。看灯泡的明暗度来判断是过流还是过压损坏

网友:
有同感,接假负载修不了烧行管的故障。。。。

网友:
烧行管要找主要的原因  光接个灯泡 是起不了作用的 要是 FBT  行管功率    等等!!

网友:
要测一次电源电流和二次电源电流维修.你测的只能是电源电压,很多烧行管的机器要测电流的.

网友(2009-04-21):
上面介绍了许多关于电流的问题,请问下一般有哪个几电流测试点,要怎么测啊!
另外,关于“在C极和B+间窜个灯泡。看灯泡的明暗度来判断是过流还是过压损坏”,请问要接个多大的灯光,正常时灯泡怎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