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板子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新买的一块845板子,独立显卡,但在设备管理器上能看到显卡有叹号,单独接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另外不能上网,它上面有两个PCI插槽,接上网卡后,在2003上无法上网,在XP上也无法上网,刚开始的时候换两个网卡没有叹号,就是不能上网,又换第三个网卡发现在叹号,这样从其他地方下载网卡驱动,驱动的过程中,死机四五次都是这样(2003SEVER)系统,请问是主板的事情还是什么事情啊,是不是这块是一个翻新的板子,质量很差啊,还是什么的啊,以前也搞过旧板或新板,不用设置什么跳线什么的啊,这是什么回事尼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BIOS的可能性较大!重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有叹号 要先排除显卡问题 其次驱动 确定是主板出的问题

一般是北桥空焊了  上网也是有影响的 严重检测不到网卡~~~~

有的网卡拔下 显卡叹号会消失的~~~

网友:
显卡和网卡是好的,有感叹号,说明硬件之间发生冲突,更换别的显卡试一下。也有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实在不行重装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
有人说是主板的驱动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啊,我以前买的板子,也没有用什么驱动啊,每次得装系统的时候,也就是顶多驱动一下声卡,其他的不需要驱动啊,而用它的网卡每次驱动都死机,重装系统后,刚一进入也死机,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板子问题我也遇到过.装上网卡有时要死机有时打开网页要死机

网友:
PCI插槽有没有问题,量一下三大条件正常不,如果不正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北桥问题。

网友:
它不能装网卡,装驱动就死,装系统后进入一下也死,是GHOST版本的

网友:
你的主板是集成的网卡的吗??一般 杂牌翻新的主板什么样的现象都有 你这想象也很正常如果你买的是杂牌翻新的主板出 这问题就不要提问拉 ...买主板不能贪图便宜 还是买正规渠道的 板子

网友:
它的内存是512的,是不是跟内存不兼容有关系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