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6Y 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1):
我现在有一块MT 6Y 80G盘,A区是3169,C区是CD7D,好象A,和C区的自检脚本是一样的,写入112步脚本看,就BUSY ,盘停止转动,进C去,按照正确步骤也是BUSY。。请教一下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问题

网友:
A去脚本不能用在C里做SF
C跟A的盘
没人修过的盘看上去上一样

网友:
楼上朋友“没人修过的盘看上去上一样”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还有就是没有把A去脚本用在C区做。一拿到盘,打开SELF在A区的脚本就含有89流程,但启动不了,后来改了18模块进了C区,,叫脚本还是和A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