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HY-845GL 的板子,能开机跑码C1-AA就没有了,是 ...
一块杂牌HY-845GL 的板子,能开机跑码C1-AA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01):
一块杂牌HY-845GL 的板子,能开机跑码C1-AA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原因

网友:
那亮不亮啊 ??你别总看检测卡的代码 你把显示器插上 看看亮不亮啊 如果亮的话 就是你检测卡 乱吗 如果不亮 检测内存 供电等 都正常不 如果 内存 显卡都正常 刷BIOS 在不亮 换I/O 在不亮 仍了吧 呵呵(基本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