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接口,前后置USB都不供电,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01):
主板是华擎775V88+,电源是好的,网线接口也是好的,音频接口也是好的,就是ps2接口,前后置USB都不供电!各位帮帮忙,想想办法~~急!!!
系统可以正常启动!!!就是 PS2不供电 USB不供电 !!!
已经排除是BIOS设置出现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设置的问题,从PS/2的供电脚开始反向追,一定会找到谁在作怪

网友:
是不是保险电阻烧    从USB第4针往外量

网友:
上面打错  PS/2第4针   USB第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