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可以承受的温度

楼主(2008-04-01):
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集成电路最高可以承受多少度的温度而不损坏?我们焊接BGA要烤IC,知道这个我认为对工作好有指导意义的.知道的请指导一下啊.

网友:
可怜的是每个IC都不一样,一般核心都在260度左右

网友:
那我们把温度设在200左右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除非你用的是回流焊设备

数字显示恒温热风枪显示的温度实际上是风筒内部距离发热芯部位的温度

从风嘴出来后温度还要低很多,风嘴离元件越远温度越低,你打200度的话..实际有可能159度都没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