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诚845PE不上显卡跑26 上显卡跑C1内存不过

楼主(2008-04-01):
众诚845PE不上显卡跑26 上显卡跑C1内存不过,寻求帮助?

网友:
检查AGP供电,IO,和刷BIOS......

网友:
显卡和内存的关系,只有北桥的原因啦

网友:
北桥供电最好先查一下 .............

网友:
北桥故障,你可以仔细测量一下AGP的各测试点。

网友:
北桥供电和显卡供电管!再查查内存供电三极管!

网友:
先更换显卡确保显卡是好的,然后在看看agp的供电跟阻值

网友:
换个显卡在试 我遇到过这样的 就是显卡 跟主板 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