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故障

楼主(2008-04-01):
一370杂牌板,显示FF,经查CPU主供电正常,但查内核电压与外核电压没有 ,主板其它电路都正常,复位也OK.
不知道这个内核与外核没有的情况下如何检修???有此经验的朋友通晓一下哦!!

网友:
“内核电压与外核电压”指的是什么?多少伏?指教!

网友:
370的CPU正常的外核电压-VSS为2.5V,内核电-VSS为1.5V,而此块板却为0
这两个电压我也搞不太清楚,外核与内核电压就是核心供电吗,但在主供电上的场管上有1.5左右的核心电压啊,郁闷啊!!!!

网友:
你如果上的是图拉丁内核是1。45和1。5两种,如果只一般的裸芯赛扬或p3一般为1。7~1。75V.

网友:
可是张老师,这两个电压都没有,如何弄??没有思路,没有思路的原因,我还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这两个电压到底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
我上的是赛杨三的CPU,这也换过CPU试过了,频率也弄过了,还是FF.是不是线路哪儿出了问题啊

网友:
2.5V是给对外接口供电,内核电压是对CPU核心供电的。

网友:
你主板型号带T的吗 ???例如 810***T你先把你主板 弄清出 有的主板 不支持图拉丁的U 还有的杂牌主板 不上内存 也不亮 要是都正常的话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杂牌板,型号都没有一个,可是要换电源管理芯片,我这里又没有这个型号的(P31AL   FAN5056MV85),不知有没可以代换的??

网友:
哦,还要谢谢张老给我的解释,我好像明白了一点儿了.

网友:
不少内 外核是通过座旁边的MOS管来取电的,你也可先检查一下

网友:
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哎真失望!!!难道就没高手????

网友:
换供电IC,查MOS电压,打MOS二级体值

网友:
http://www.tranzistoare.ro/datasheets3/fairchild/FAN5056MV85.pdf
能用什么代换不清楚,你可以点击上面的连接下载PDF资料。
请特别注意16#引脚的作用。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提供的资料,看来此论坛还是有高人和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