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01):
经检查全板电压均正常,PCI A14脚对地阻值80多欧,有3VSB

网友:
不好意思,还没说完
有3VSB电压,有集成网卡,请教各位老师,会不会是桥的问题,有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此类故障会不会是北桥空焊了呀,望各位友人帮助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 孤帆远影  版主的支持,上说全板供电都正常,也包括了内存供电正常,且偶尔能能够过内存,这种能过内存的机率很小。

网友:
如果偶尔能过内存
那直接加焊桥吧
NF4的就这样,特爱虚焊

网友:
好,谢谢,明天我把桥加焊一下,希望能成功。

网友:
还是先刷下 BIOS看看吧 不行 在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