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4-01):
我有一块技嘉GA 8IRX主板 上面一个9916H烧糊了,不知道坏没坏,请问怎么测量,还坏了用什么代换?谢谢
主板
技嘉

网友:
晕,不知道坏没坏就问怎么代换,怎么不到新手区学习,代换的型号太多啦,像9918、45n03、3055l都可以,不过你要搞清楚怎么是坏了。

网友:
测量原极与漏极的正向电阻在500欧左右为正常反向电阻无穷大,可用3054、3055、3056、15N03、45N03、9915、9916等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都糊了 还不知道坏了没 代换是找不到时才代的 很好找的元件为什么要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