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 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01):
有一块ABIT-NF7 462 主板,测量CPU 供电正常的,不上CPU 风扇都转的,上假负载测量CPU 电压是正常的,上CPU 以后,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测量+5V +12V +3。3 V电压都正常的,我是新手,望大家给我分析一下原因?
cpu

网友:
mos管子 已经坏了啊? 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
以前我也碰到过上假负载正常,上CPU后自动断电,换电源管理芯片后,问题解决。

网友:
NF2的板首先要刷BIOS再看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