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视器JieXin17寸不知怎样修

楼主(2008-04-01):
联机后通电指示灯绿转黄,黑屏,无高压,我查过行输出BE有0。6V,C对地电压126V,散热片烫手,不知怎样修,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先查行管烧了没

当然是先量一下行管,然后就是二次升压电路上的元器件了-----两个二极管,还有二次升压管,沿得行管C极跑。

网友:
包挂了吧,行电流大?,这是显卡区帮你转到显示器去.

网友:
先多谢你的回复,C极一路经两只电容回E极,一路经一变压器初级,次级送入高压包12脚交流86V。

网友:
行管我拆下量过是好的,包是否坏了,有没有办法确定是包坏

网友:
版主:怎样测行管的电流呢,怎样判别行管坏

网友:
应该是包坏了,你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就明白了。换包吧。

网友:
BE0.6V,行管处于放大状态,肯定高热,因查行推动,行激励

网友:
散热片烫,(请问是哪部分的散热片烫?)不证明就是行管过热引起的,LZ不是说没有高压吗?(可能是误判)没有高压行管不工作行管怎么会发烫?

网友:
原先说无高压是指:开机后屏幕无高压静电感。散热片烫是指行管散热片。另请教一下,如果是包的问题,有什么方法用简工具,就可以判别是包坏了。因我从未修过高压部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