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X5000机器故障

楼主(2008-04-01):
今天接一台HP NX5000机器开机无显示,电流0.34,各组电压正常,CPC供电0.92V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都是高难度的问题.学习学习,都是高难度的问题.

方维 -5 灌水

网友:
请楼主说下各组电压正常是什么意思? 具体是那 各组 正常  请楼讲明白大家好帮你参考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