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过大不可调

楼主(2008-04-01):
本人是个新手,以前修行不可调问题都是换行幅调整管TP122,但这次不是这个问题,请各位朋友给些思路,谢谢!

网友:
还是要抓住TP122的B极和C极的电压变化入手检查。它是行幅调整的核心元件。如果TIP122没有坏,你先测一下下阻逆二极管或下阻逆电容。

网友:
楼主  是在 秀不了了你看看 能不能进工厂 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