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拖尾且画暗!

楼主(2008-04-01):
三星743DF 纯平显示器有拖尾 的现像,而且画面很暗。曾换过视放板,拖尾现像没有了,但是还是画暗。换过存储器和CPU,还是不行,请教高手怎么修!G2电压130V;G1电压-70V;ABL电压4.2V。
          对了,还有拖尾现像是哪里不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743DF拖尾暗 我觉得应该是显像管老化 遇到很多三星显像管老化现象 就算强制提高G1电压提高亮度 拖尾现象也会存在 而且愈发严重

网友:
三星工装是通过信号线上的I2C总线来进行数据通信的(不是绝对),就是一个单片机面板,可以在线擦写显示器ROM里的数据信息,当然在进行调试的时候要先接通显示器的电源.内部ROM首先要有供电才能进行刷写!

网友:
此故障用三星工装解决最有效,价格又不贵,以后还经常用到哦

网友:
三星的 拖尾 主要看 释放的绝缘片是否正常、    把80V  供电的电容全部换 了 绝对能好

网友:
我改了G1的电阻,确实好用,谢谢各位支招。
不过拖尾现像不好修啊,我把视放板上的芯片都换了一遍,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换换电容试试了!

网友:
大概显像管老化了

大概显像管老化了,你还是换换显像管看看吧,

网友(2009-01-17):
象管老化了吧 . 把板子换其他的管子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