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主机 认不到光驱

楼主(2008-04-01):
这
段时间我装了一台二手的电脑,
开始几天,没什么问题
现在有时候认不到光驱
有时COMS认不到
装了驱动程序还是有时候认不到
也换了数据线
还是没办法
电脑

网友:
不认识光驱,和驱动是没有关系的,看看电源线和电源是不是良好,再不行的话,估计光驱坏了,二手电脑光驱很少有用着爽的

网友:
找别的光驱试下,用替换法确定是哪个部分出问题

网友:
替换法确定是哪个部分出问题,认硬盘吗??

网友:
我已经换了光驱了,但有时还是认不到

网友(2008-11-21):
关注中。可能跟主板有联系

网友:
主板应该没关系吧 感觉八成是电源插头的缘故 换个电源插头试试 硬盘是并口的还是串口的 如果是并口的 和光驱数据线换换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