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只有1V多,求维修方案?已解决!

楼主(2008-04-01):
一个杂牌电源,无法启动,
绿线:1.8V,偏低.
紫线:5V
所以无法启动.
494及339都换过了.
求维修思路??
辅助电路分两路,就是从变压器出来,一路给紫线5V。别一路出来给绿线,跑绿线电路时发现一电容失效,换之就OK。哈!
[
]

网友:
先看一下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换那两个看看吧.如果再不行那就换光偶各和431试试

网友:
重点查绿线电压产生的那路线上,楼主换的东西都是和这路线没关系的东西,要查辅助电源产生的那路线

网友:
新手 不懂,请高手教下他吧。好了我来看方法

网友:
辅助电源分两路:一路是给紫线5V,另一路是个494或则7500B的12脚供电的吧?
绿线的5V是通过494的12脚上拉而来的吧?请高手指明

网友:
这是个P3的电源,修好后接了个接头,当P4在用.
变压器出为就分为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