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中华屏坏

楼主(2008-04-02):
本人现有中华屏一个CLAA170EA   07QL不定时的黑屏,在黑屏下还有横线上下滚动,好时用上一天也不出问题,请教下大家是不是主IC的事,我以前修过这一样的屏,但是白屏,换主IC就OK了,这个屏真是麻烦,老查不出别地方的问题现在就是主IC没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样的,中华屏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其实CPT屏和AU屏,还有一些其他厂家的屏坏是常见的事.见多不怪.有时候一天要换几十片不良屏也是常事.

修屏不单是屏电路板主芯片的问题.有时候换上不一定能好.配件难求,技术保密.设备价高维修量及修复成功率等等诸多因素限制了许多人的修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