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送来的时候电源插座烧糊了
换完插座上电
显示器的指示灯不亮
仔细听有嘀嗒嘀嗒的声音
抛块砖
有玉的请跟上!!
显示器

网友:
插座坏了,有可能是在插座刚出问题时接触不好(时通不通),能听到嘀嗒嘀嗒的声音,这就说明电源已经启动,但是由于某处有过流,所以又保护了,你先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重点看看行电路。

网友:
好好查查电源的各路供电,看那一路有短路现象.查了再说。

网友:
拆下行管J6812
测量是好的
安上又不亮!!
随手拿个C5802换上
通电就亮了!!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