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坏会影响南桥复位吗?

楼主(2008-04-02):
北桥坏会影响南桥复位吗?
我这有一块主板,能加点但是数码卡的rest灯常亮,用北桥测试仪测试是北桥坏了
北桥坏会影响南桥复位吗? 请教
主板

网友:
北桥测试仪?什么样的?拿出来看看!!11

网友:
就是啊
楼主发一个图片大家欣赏一下,你说的哪个测试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北桥和其它板载设备的复位电路都在一个信号PLTRST#上,北桥不正常肯定影响从南桥发出的这个复位信号
随便问下楼主,北桥测试仪是什么高级货?

网友:
北桥测试仪是什么东西啊????发个图来看看哦

网友:
cpu测试灯啊 ---478(P4)带灯测试仪
http://www.chinafix.com.cn/product/product_19.html

网友:
毋庸质疑,NB坏当然会造成RST不正常~~~~

网友:
北桥会拉低南桥发出的RESET
所以会造成无RESET

网友:
我还认为是什么NB测试仪,原来是带灯负载,AD没电压直接与NB有关,看NB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