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刷BIOS后,重启无信号?

楼主(2008-04-02):
华硕K8N主板刷BIOS后,重启无信号,要关机清COMS,再开机才得,以为是BIOS版本不对,上官网下载所有版本的BIOS刷都不行,都是一样的故障;在没有刷BIOS之前是正常的,大家来交流一下。

网友:
刷BIOS存在危险和不可知的故障。建议刷之前保存旧资料,你的可能就是资料出问题了。刷回旧的吧

网友:
刷之前是什么故障哦?

网友:
电池坐有问题把?我碰几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啊你没有刷之前是什么情况啊,说清楚大家才能了解啊!

网友:
直接吹下.換一顆正常的BIOS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