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不认迅驰的CPU 认成赛扬

楼主(2008-04-02):
东芝M20的 本本CPU是迅驰1.4G 1M的二级缓存 400的前端总线 但是认成是赛扬的CPU 用CPU-Z测不到二级缓存和电压 别的测试软件也是一样  各位大哥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怎么修 ??         还有就是键盘座子被人给拔下来了 还能修吗 ??  靠近南桥的地方有个插槽是插什么的 为什么没有了 是无线网卡吗 ???  在屏幕里出来两根线也别人给剪了 是座什么用的??上图  大家给帮忙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我清空过CMOS 还是一样  难道说是CPU坏了

网友:
甩出来的两条线是与无线网卡相连的   那个插座嘛~~应该是无限网卡的

网友:
我倒是遇到过,上赛扬的认成是迅迟的,不过我的机器本来是迅迟的.估计是BIOS原因

网友:
是不是CPU是一个假的,那线是无线设备的天线.

网友(2008-05-24):
你看看插无线网卡没有。。。迅驰是移动平台。。。需要芯片组,CPU,无线网卡三者齐备的。。。很多机子没有无线网卡或者把无线网卡取了,或者换成其他芯片(必须要Intel的)的了就只能显示CPU的而不是显示迅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