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78 BGA座脱焊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以前在学习时遇到CPU座脱焊的板,都是拿来就换,对于老手来说轻松加愉快,可对于新手或者换座量不是很多的维修人员来说,可能对换座来说是件比较麻烦的事,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有种方法不用换也能可行,而且成功率达95%以上。这是偶然间学会的方法:补焊
   自制的烤箱(即普通电炉子)用我们北方冬天室内取暖的电炉子(功率在1000-1500W)外面包上防火棉,然后用绝缘木板将炉子包裹好,将炉子口留出(用于对准CPU座的,)再做一个支架,用于固定住主板。
  首先将CPU座的拉杆与扣架拿下去,往CPU座内用针管从侧面倒上酒精,再将850的风度调高,温度调到最低(目的是清洗CPU座底的灰尘),感觉可以后再从侧面用针管洒些松香水(要均匀)然后放在炉子上,先加热1分钟,再用热枪加热2-3分钟,然后关掉炉子,凉了后上电测试,一切OK .
注意:一次不行,可以补焊2-3次,但不要太多,不然板子变形就完蛋了。细心点,最好一次成形。有时补焊完后,可能和原来的现像一样(这种可能是假像,)别着急,用稀释剂洗干后就OK了。
些种方法,已经补焊过很多板子了,MSI ,GA ,ASUS ,Foxconn富士康,等,初学者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就是这个烘烤的箱子不好做

网友:
好是好,你的操作有点太危险,一但把酒精点燃了怎办.

网友:
还不知道怎么判断为脱焊,
不过你的经验先收下了,

网友:
又是倒酒精又是洒松香,不如把松香炮在酒精里,不要太稠了,泡稀点,元件上熄这个比焊熄膏还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可能就只在你们北方可以用,在我们南方地方冬天取暖用的是空调,根本无法实现。

网友:
          在我们南方地方冬天取暖用的是空调???? 这个方法可用????

网友:
我只补过一张成功,十五张是失败的,后来才发现都主板有点弯曲,才不行

网友:
我是不同意楼主的做法的啊,我看还不如用锡炉啊,用锡炉多好啊

网友:
锡炉的有点是温度好控制!
但是板子的位置和平衡是个问题!另外如果背面有件也不好弄!
电炉的缺点是温度控制不好板子会变形!

网友(2008-05-09):
板子下边不用炉子也可烤,大约三分钟左右就OK,我已经成功烤好好几块板子了。尤其是富士康848PAB的板子。

网友:
最好有个详细的视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