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彩显图象上方变窄

楼主(2008-04-02):
一HPC17彩显所有显示正常,就是图象上方3CM左右开始变窄,两边成弧形,无法调节。测各工作电压正常,行幅场幅正常且可调。行逆程电容等 也没有发现异常。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具体型号忘记了,补焊一下行场振荡IC附近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没有虚焊的现象呢,应该不会吧。。。。。。

网友:
1  换场IC
、2  场块的 电容有性能不良
仔细查吧!

网友:
我也怀疑场块了,不过现在手上没这型号的,暂时没办法确定。先把电容给换一下看效果怎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