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档CPU维修步骤

楼主(2008-04-02):
   收三块板子,其中一好二坏 845板子,型号认不全,挡CPU显示-- ,查 CPU核心供电正常(为双相供电),复位1.12正常 打内存、PCI,AD线对地阻值基本一致、COMS供电正常BIOS芯片没问题(因用同样型号代换过),还有看过CPU座没有断针、弯针,现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侠指点,在此致谢

网友:
看情况你检查的也差不多了~CPU能正常RST吗?
换个IO看下吧~~

网友:
如果供电基本都正常的话  先刷BIOS 不行换IO 我我所能给你的意见就这么多拉

网友:
谢 悠澜客

复位信号有,但没有看有否跳变;我再测一下,I/o是W83627HF-AW,不知什么现象可判断I/O问题!

网友:
请教档CPU  问题已解决

现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关注! 测了一下,复位信号有,也跳变! ̄把I\o换掉还是一样!.因没有带电测试仪,所以找了朋友用了一下,典型CPU座虚焊!没有工具转了个大弯,吸取教训!耽误大家时间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