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 XP355电源吱吱响

楼主(2008-04-02):
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的TT XP355电源这几天犯病了~~电源有时候吱吱响~~一会儿又不响~~就是不定时吱吱响~~把电源从机箱里面拆出来单独工作~~听见是~~PFC电路附近响(被动式PFC)~~附近还有几个磁芯变压器~~电源出了什么问题啦?~~会吱吱响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呢?~~谢谢~~感激~~

网友:
要不就这样先用着,干脆等故障明确化了再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使用下去会对~~机器有影响或者有损害吗?~~

网友:
肯定有影响 要不你接个坏硬盘短接电源试

网友:
我上网找过~~类似的故障~~都说是~~PFC(被动式)~~会容易发出高频震动声~~有的说~~把它换掉~~但是要对型号~~其实能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