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2801db复位延时

楼主(2008-04-02):
intel原装82801db复位延时,无手动复位.开机后需要等10几分钟,才可以点亮,基本测试点没有问题.求哪位高手指教!!!!!!!!
intel原装82801db复位延时,无手动复位.开机后需要等10几分钟,才可以点亮,基本测试点没有问题.求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可是好的?
电容有没有问题?
再考虑RST线路~

网友:
先把南桥预热,在开机器看看是否能正常点亮..

网友:
先量一下32.768波形正常吗,一般都是23.768和谐振电容还有106电阻有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故障
建议先将32.768,谐振电容换一下

网友:
待机电压不够 电容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