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6I845/P1E 卡“A0”

楼主(2008-04-02):
QDI P6I845/P1E 内存插反,烧了个槽,诊断卡代码卡在:A0, “IRDY FRAME”灯都不亮,不插内存的时候,能内存报警,内存,CPU等都代换了,内存电路供电也都正常,北桥的供电,电感,都测了,正常,请教怎么查,谢谢
诊断卡代码

网友:
用力挂烧掉的槽子 或者直接拆掉!
我遇到过别人修不好的,我拿过来直接狂刮坏槽子,结果就OK了~
应该是烧掉的槽子短路引起的不过内存~ 仅供参考!

网友:
烧坏的内存槽拆了,故障一样。无意中发现,在多次复位后,有时候能到26,可有“救护车”的报警声,经常仍是AO。

网友:
如果有急救声音显示器可以点亮就把小喇叭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