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十块硬盘到据说修了几年硬盘的专家手中修

楼主(2008-04-02):
就只修好了 3块,其中一块就是有坏道 硬盘的维修率真的不高吗?
还是他做了我的手脚?把什么给换了?

网友:
如果这些硬盘没有被瞎整过的话,这个专家比我的水平也不高。
楼主还是详细说一下硬盘情况才好判断。

网友:
有坏道严重的硬盘就算修好,用一段时间也会出问题。。。。

网友:
最好说一下故障现象.
我们这里的低层次的"专家"就会故意修不好.然后.

网友:
大部份都是能认到盘不能正常使用的 都是ST80G的,应该没有修过,都是网吧的客户送过来的

网友:
你应该先用MHDD检查,并有个检查出来的情况。

网友:
如果以前被修过 尤其是MT的 一般不是很好修!有些原始的固件很难找!
ST的还好,很多都可以替换使用~
另外也可能会是我不会修MT的原因?一般的ST只要磁头没问题都有修复的希望~

网友:
应该还行吧,如果是一手盘的话,修好个7。8块应该没问题!在头没坏的情况下!MT的盘很好修啊,我最喜欢修了!

网友:
我喜欢修迈拓,西捷我就不行,昆腾的最好修,三星的几乎没修好过。迈拓能达到百分之70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
修坏道简单些, 对于不认盘的就难点, 找不到适合的固件也是问题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修硬盘都用pc3000吗?我看pc3000有好多个版本?很茫然亚?

网友:
网吧的硬盘是不好修的,即使修好了也不用不了多久

网友:
MT也不是很好修,我的一手盘修MT,做SF都过不了373 ,ST硬盘修好了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说大部分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应该算是水平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工具的问题吧。

网友:
硬盘的维修变数很大呀

就拿我这几天的一个客户来说 我给他修了3批盘 每批拿11块

第一批修好8个  第二批修好9个  第三批一个也没修上

但是ST一手盘如果不是磁头坏了引起的敲头 费点心感觉都有戏 没什么情况修不了的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客户拿来两个硬盘,修好一个,另外一个当工钱

网友:
我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我只修好过富士通和S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三的ST看来修得不错喔,我刚好就不会ST盘,几时教几招

网友:
我也是凑巧才能修它几个。应该没人敢打包票吧。

网友:
老康你MT的提高到了70%真的很难得呀!
其实MT要想有高的修复率的话还是得靠做自校准!
不知你对砍头后做SF修改流程有什么心得没有!

网友:
我喜欢修WD的盘,可就是黑盘二代的,PCI3000对他的支持不好,比较难修。

网友:
头坏了砍头固件坏了修固件,即使修好了,ST稳定MT不稳定

网友:
都不好搞定哦!我想问下你们修好了你们保多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