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故障

楼主(2008-04-02):
杂牌845GL集成显卡 但是花屏  内存供电2.51V  上啦供电1.24V  诊断卡跑马正常到7F  个人感觉内存应该没有问题 除北桥外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集成显卡花屏  请大家帮帮忙   还有一个弱问题就对地打阻值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表笔接地  谢谢!!!

网友:
擦擦内存脚位,换条内存试试,更新BIOS。

网友:
当然是黑表笔接地了
呵可呵,应该是吧,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内存换过  我觉得机器能亮BIOS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关注中~~~~~~~~~~

网友:
怎么都没有呢  自己顶一下 ~~~~~~~~~~~~~~~~~~

网友:
如果换掉内存还花屏的话,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之前是没有显示,现在又是花屏,什么样的杂牌板子呢?看看BIOS的文件是不是要刷一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待测电。楼主的这板子测RGB和HV有无异常。如正常的话那么就是北桥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主板花屏原因主要有:内寸坏,内存槽接触不良,内存的电压不够,BIOS出错, 北桥到显卡的电路的电容电阻有问题,最坏的是北桥坏

网友:
红接地  黑接要测的地方.........................

北桥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一般是北桥有问题吧  排了内存 和系统后

网友:
存槽接触不良,,BIOS出错, 北桥到显卡的电路的电容电阻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地打阻值应该:     用指针式万用表时,红笔接地,黑笔接要测的地方

                           用数字万用表时,黑笔接地.红笔接要测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北桥虚焊.   打一VGA 的RGB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打阻值应该:     用指针式万用表时,红笔接地,黑笔接要测的地方

                           用数字万用表时,黑笔接地.红笔接要测的地方

不会吧 老大  这些问题还要争论吗?
我个人维修用数字表   红笔接地  黑笔当然是测试端     可能两总皆可吧
哈哈

网友:
有时用红接地,有时用黑接地,看你量那个地方罗!!!!

网友:
845GL北桥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