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只显示板子品牌

楼主(2008-04-02):
昨修一客户机子开机只显示板子品牌,看到电源上挂二个60G硬盘、怀疑是硬盘主从盘设置问题,查看发现正常,上诊断卡测全过,一个机子上挂二个大硬盘、一个光驱、独立显卡(因客户是做图的显卡应该差不了),这些设备要正常的工作电源一定很重要看电源有些旧,但客户说一直用着,但还是怀疑电源问题,换一DELL品牌电源,一切OK    电源在常时间使用当中电压有所下降所致

网友:
没理解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电源使用时间长了内部的零件老化引起负载时输出过低出现的故障,提醒看到这个帖子的朋友修电脑还有这种思路。(估计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
很明显是电源里的元件老化引起功率减小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