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80

楼主(2008-04-02):
昨接到一主板(技嘉7VT600-RZ),插诊断卡,直接显示80,不解代码其意。查诊断卡说明书
说是键盘接口,和iI/O故障。代换I/O无效。想想论坛上好象说过,75232出故障也回影响到I/O正常工作,拆,还是不行。晕,技术不高。看来得多学习呀!
拿起万用表测量主板关键点,基本正常。当用462假负载测到CPU插座时有两根地址线无阻值,是不是CPU座虚焊。仔细观察主板CPU插座非BGA植株,虚焊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验少,无从下手,80 还有时00 CPU?
想想不走码,会不会CPU没有指令,于是到驱动之家下载了(技嘉7VT600-RZ)主板BIOS,我刷。
开机诊断卡显示C1,关机后插上内存显卡一切OK。
新手也能修好主板,呵呵!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462假负载上的地址线,有的没有阻值,CPU却工作正常。望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这种情况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你说的不客观哦,不是BGA封装的就不寸在虚焊吗?
不过你的假负载也要保证是好的呀!

网友:
技嘉跑80基本可以说是通病拉,都修拉不少拉,主要是IO跟BIOS引起的,

网友:
IO的问题就是必须换IO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