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pebt2点不亮

楼主(2008-04-02):
我这有块intel 845pebt2的原装板.点不亮,开针排针跟1117管电压都正常,电池电压也正常.这块板有个串口管理芯片,旁边也有个1117管应该是给他供电的,开机前这个1117管没有输入输出电压.请问跟这个有没有关系的
芯片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呀
显示什么代码呀
内存CPU等供电压多少呀

网友:
PCI的A14待机电压是多少?还有就是对地阻值。如短路那么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intel 845pebt2有个通病是IO坏点不亮你有没有这IO换拉 ,一定要同型号的

网友:
点不亮是怎么个不亮?是不通电还是自检不过?

网友:
已经解决了,拆了串口管理芯片后能点亮.后跑E9刷了BIOS.OK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拆了串口管理芯片后能点亮.后跑E9刷了BIOS.OK了 有时是网卡芯片坏了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