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奇怪的敲盘,请教中

楼主(2008-04-02):
我有一个Maxtor 6Y080L0 80G的硬盘,读其他扇区正常,当读到46226000扇区时就敲盘,无法读取,也不能对硬盘进行其它操作,从46240000扇区开始一直到最后又都正常,请教一下高手,如何维修。

网友:
那个扇区的磁头引导信息坏了。

网友:
低方法:把46226000分成一个区不要屏蔽拉,
高的:用PC3000把46226000当成坏扇区去掉,

网友:
怎么去掉?能详细的说一下么,数量很大的话可以么?

网友:
用PC3000关掉坏段

网友:
此处有严重坏道
不要在去扫了
不然头都被扫坏了
关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