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个坏道啊~

楼主(2008-04-02):
各位老师。。。。。我现在有块硬盘,就有一个坏道,用MHDD  ERASE不行,DM清零也不行!用效率源也不行。请问老师们用PC3000怎么修复!

网友:
加G表就可以。

网友:
可能G表慢了 PC3000直接加P吧~

网友:
有可能G表满了, 也有可能MHDD不支持, 用原厂低格工具试试

网友:
加过了,还是没用,会死在那里,目前用过的都会死。难道就看着一个坏道浪费一个盘么!深色块都没有的吖!!

网友:
什么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我现在有块硬盘,就有一个坏道,用MHDD  ERASE不行,DM清零也不行!用效率源也不行。请问老师们用PC3000怎么修复!

不会是三星盘吧? 三星盘没有G表

网友:
呵呵,被你们说中了,是三星的盘,那怎么办?就这样废了?

网友:
帮顶上去。
:o :o

网友:
刚看就想是三星的盘,果然不错,呵呵 我也碰到过

网友:
用PCI3000 做T转S(还是A转S没记清楚 呵呵) 三星T(A)表很小 只有240多个单位 满了的话坏道就怎么也做不掉

然后回来erase或者remap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