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Nforce3-A跑29

楼主(2008-04-02):
ECS Nforce3-A跑29,焊下了COM口和网卡芯片,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
注:各个电压都正常
芯片

网友:
不知道这个代码什么意思,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

网友:
奇冠 PI49N的诊断卡,说明书上是说显卡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解决也很简单,
你有没有换CPU试试吧!!!!!!!

网友:
晕,真的是CPU坏了。真晕!!!!!!!!!!!

网友:
我觉得不是CPU坏,你把原来的CPU用上加上硅胶看看看还是同样的问题没?

网友:
晕。是CPU坏了还能跑29??????

网友:
换了CPU就可以跑到26了,真的,我也感觉怪怪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跑29的板 结果是CPU座针的凸出 郁闷

网友:
我一只专门试机的AMD 754 CPU
装系统就死机
还是INTEL的来的爽快,要嘛亮要嘛不亮

网友(2009-04-02):
我这个是南桥短路换了 跑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