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装上去就开不了机!

楼主(2008-04-02):
光驱装上去就开不了机!不装正常.怎么修?

第一次修,不知怎么下手?请教高手!

网友:
就一个光驱还是换了几个光驱都这样?说得不很清楚。

网友:
电脑是正常的,插上这个光驱,就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是硬盘跳线的事,要分清主次......

网友:
顾客买了个新光驱,装上正常

网友:
要是屏幕有显示 那一定是光驱跟硬盘冲突 导致谁也检测不到了。把跳线更改一下 或者是换个别的型号的光驱。     要是屏幕没有显示 八成是你光驱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事啊,我遇到一次这样的

网友:
可以肯定是光驱的问题!只是不知怎么修!!!!!!!!!!!!!!!!!!

网友:
看你光驱和硬盘是否同插一条数据线,要是光驱跟硬盘冲突,把光驱设成了第一启动,开机的时候总会对光驱进行读取数据的,光驱有否读数据的过程?然后再显示“非系统磁盘,请插入系统磁盘后再试”的英文呢?如果有的话,是跳线设置错误。

网友:
如果光驱是好的,开机时屏幕有显示, 那一定是光驱跟硬盘冲突 导致检测不到了。把跳线更改一下 。

网友:
你是光驱插上去,开起来屏幕上没显示呢,还是光驱插上去系统进不去--(如果是插上去系统进不去呢,我倒是遇到过一次,火龙王845PE接上明基光驱系统运行在WINDOW XP滚度条上死机,换个例外牌子的光驱就可以进系统
如果是接上光驱屏幕没显示呢,那也就换下数据线,看跳线有没有问题,主板上有2个IDE口子,把接硬盘口子和光驱口子对换下位置看看

网友:
我换其他光驱都正常,只有这个一插上去,开起来屏幕上没显示.肯定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光驱供电口有短路或排针部分有短路,测量一下。

网友:
测了一下光驱供电口,发现:中间两针都为零,左为440,右为514.有问题吗?

网友:
我这光驱是三星的............................

网友:
供电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将数据线的测试结果贴出:

    587  634 634 634 595 635 635 635 635 590 0  603 603 603 603 603 603 603 603 630

   0      635 635 588 1     0     1     0    0    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0

  数据线好象也没问题啊?张老一定指点!!!!!!!!

网友:
不会是主从跳线的问题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主芯片输出口的可能很大。

网友:
问题复杂了!客人的主机已经拿回去了,在客人的主机上装其他光驱正常!把客人的光驱装在我的主机上也一切正常!

     我的神啊!!!!!!!!!!!!!!!!!!!!!!!!!!!!!!!!!!!!!!!!!!!!!!!!!!!!!!!!!!!!!!!!!!!!!!!!!!!!!!!!!!!!!!!!!!!!!!!!!!!!!!!!!!

网友:
我只是把后盖打开一下. :L

网友:
没有大的问题,针脚已经不规范,或氧化,或有污物,仔细观察可以纠正。

网友:
谢谢张老及楼上各位!只有清理各个针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