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550 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02):
今天发现一奇怪问题
一块 红色 9550 显卡, 只能装 4.5 版本的 催化剂 ~~~ 装上后什么都有, 控制台也有, 但是 装 别的催化剂
只能手动指定装驱动,不装控制台,这样就正常, 要是连控制台一起装 ,重启就花屏 ~~~~
什么东东嘛~~~ 头晕~~~~
显卡

网友:
换驱动 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
另外还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装 4.5 版本的 催化剂 一切正常 !!!!! 别的版本 只能装上驱动 ,不能装 控制台,而且只能手动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