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配件库中有固体电容吗?

楼主(2008-04-02):
在记忆中,有几次修液晶时,发现在电源板里有些电解电容会出现凸顶的现象,由于手头上没有质量比较好的电容,也就用普通电解电容来代换,但总是担心这些电容的质量不行.总是想找些质量好的电容.这下可终于找到了.
美国泽天skywell金字 UNI-CON 顶级固体电容(16V330UF) )固态电容主板电容

UNI-CON 铝聚合物固体电容是一种新型固体电容比有机半导体固体电容更好的特性。铝聚合物固体电容是固体电容的一种特点是内阻特小,耐高温,高频特性特好,涟漪电流大,参数比三洋的有机半导体固体电容还要高特别适用于更高要求的开关电源,DAC,主板,声卡,显卡滤波、退耦。

进口全新,适于用改造计算机板卡及各类视听设备的16V以下供电部分滤波.

直径10MM×高11MM 脚距:5MM 105度高温

常用于替代16V 1000UF 16V 1500 16V 2200电解电容,

在装配空间允许情况下可替代所有16V 2200UF以下电解电容

固体电容代换电解电容的原则(菜鸟们请仔细阅读)

所有电容在代换前需要确认安装尺寸.

名词解释,ESR(通俗定义为电容为稳定电源电压而充放电动作的反应速度及电能损耗大小)

首先了解一下硬件系统的电压配置情况,目前大多数影音及计算机产品中配置以下电压
12V,5V, 3.3V,2.5V 1.8V, 及1.8V 以下,

由于铝电解电容的误差较大,在耐压选取方面设计时会留有很大的余量
例如:12V电源部分常用16V铝电解电容,5V电源常用10V 铝电解电容 3.3V选用6.3V铝电解电容,3.3V以下选用6.3V或者4V(这种很少见)铝电解电容
这是厂商选择的一般规律,我们在板卡上也会见到用在12V电源上的25V铝电解电容,甚至在CPU 1.45V的滤波部分看到10V的电解电容.
所以原铝电解电容耐压只做为参考,选用电容耐压的唯一的标准是电路的电压,如果选用固体电容,只要电路电压低于固体电容耐压即可,不需要考虑余量(事实上电容设计者已经根据常用电源电压留好了余量)
容量的选择,电容容量的选择是根据电路中的电流(即功耗)来确定的,如CPU是主板中的耗电之王,在其周边我们就见到了密密麻麻的电解电容和高频瓷片电容,在显卡的GPU附近亦是如此
同样由于电解电容的误差大和老化后容量减小较大,在容量选择上也会留有很大的余量.固体电容容量几乎不会减小,不用考虑老化后容量减小的问题,再者ESR值明显优于铝电解电容,
所以在容量选择上固体电容有很大的空间,根据经验一般可选择为铝电解容量的四分之一或者更大,当然这个值不是绝对的,略有偏差,无关要紧.

大家对电解电容比较熟悉,对于电容的认识往往只记得容量及耐压值,没错,但忘却了关于电容品质的决定性因素[电容的材质],
当替换选择电解电容时,在体积允许的情况下,按照与原使用型号的容量耐压贴近的,高压替换低压,高容量替换低容量,都是正确的认识
但在固体电容的选择上,是不能按照这样传统的替换概念的,
由于材料及工艺不同,在同等耐压及容量情况下,电解电容和固体电容对比,固体电容的体积要大出电解电容一倍以上
由于固体电容材料价格与铝电解电容的材料价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越大的越贵,固体已经很贵啦,没有必要做得那么大.
更重要的是由于固体电容优秀的性能决定了小容量即可胜任更恶劣工作环境,再做大既已浪费.
纯固态材料决定了其寿命更长,误差更小,其出厂时的参数在连续工作数万小时后,仍可维持不变.
但铝电解电容在工作两千小时后,电解液将慢慢出现干涸现象,容量变小,随着时间推移,
电路系统将变得不稳定,如运行变慢死机等等
固体电容强调的是低ESR,高温时性能不变.
所以更换固体电容,大家不要老觉得容量够不够啦,电压会不会太低啊这些概念性的错误
说了一大堆,实战应用举例:
1.CPU供电类电容,此位置一般原来均是6.3V-10的电解电容,
根据CPU的实际电压来更换,近五年生产的CPU核心电压已经没有高于2.5V的了,都在1.8V以下,如果是古墓另当别论.
用在CPU外围的6.3V 1500UF-6.3V 3300UF电解替换可使用固体电容 4V 1200UF, 4V 1500UF, 2.5V1500UF,4V 820UF 及2.5V 820UF亦可胜任
2.6.3V1500UF-2200UF(直径8MM)电解用于3.3V或者3.3V以下电源部分,可用固体电容 容量330-820UF耐压4V以上即可. 如常见的4V 560UF
3.12V电源16V 1000UF--16V 3300UF 电解可用固体电容16V270UF 16V330UF (12V电源作为高电压不直接供给大电流的电路部分,故此处可选用之容量较小)
3.最常用的1000UF/6.3,广泛分布与内存插槽,AGP插槽,PCI插槽,此类电解换固体:耐压高于4V 容量大于270UF即可,如:4V 560UF, 4V 470UF,
4.另外一些常用的,470UF/16V 电解可用固体 180UF/16v
5.更换10V耐压的电解电容请注意先确认电路电压,主板中存在5V电压,如为5V电压,请使用6.3V耐压固体代用.
以上就基本覆盖了比较常用的主板电解类的换固体的方案,主要目的是告诉大家,固体更换电解一定要修正的概念,第1:要注意实际电容位置的电压,第2:替换时不要过份强调容量,固体优越的性能足以胜任.

高分子固体电容器

又叫聚合物电解电容器,是指以高分子导电材料(PEDT)取代传统电解液的固态电解电容器,现在有高分子固体铝电解电容器和高分子固体钽电解电容器两种.

一、电容器的分类
电容的种类首先要按照介质种类来分。按介质可分为无机介质电容器、有机介质电容器和电解电容器三大类。
1、无机介质电容器:包括人们熟悉的陶瓷电容以及云母电容,在CPU上我们会经常看到陶瓷电容。陶瓷电容的综合性能很好,可以应用GHz级别的超高频器件上,比如CPU/GPU。当然,它的价格也很贵。
2、有机介质电容器:例如薄膜电容器,这类电容经常用在音箱上,其特性是比较精密、耐高温高压。
3、电解电容器:人们所熟知的铝电容,钽电容其实都是电解电容。如果说电容是电子元器件中最重要和不可取代的元件的话,那么电解电容器又在整个电容产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我国电解电容年产量300亿只,且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占全球电解电容产量的1/3以上。
电解电容的分类,传统的方法都是按阳极材质,比如说铝、钽或者铌。但这种凭阳极判断电容性能的方法已经过时了,目前决定电解电容性能的关键并不在于阳极,而在于电解质,也就是阴极。
按照阴极材料分类,电解电容器可分为电解液、二氧化锰、TCNQ有机半导体、固体聚合物导体等。
二、电解电容器的发展趋势
目前,新型的电解电容发展的非常快,某些产品的性能已达到无机电容器的水准,电解电容正在替换某些无机和有机介质电容器。电解电容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基本上,有电源的设备都会使用到电解电容。例如通讯产品,数码产品,汽车上音响、发动机、ABS、GPS、电子喷油系统以及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在小型化要求较高的军用电子对抗设备中也开始广泛使用电解电容。
在电解电容中,传统的铝电解电容由是以电解液作为介电材料,摆脱不了因为物理特性而受热膨胀,出现漏液的危险现象,让铝电解电容器面临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部分市场悲观地认定铝电解电容已经穷途末路,未来将退出被动元件舞台舞台。另外,传统钽电解电容采用二氧化锰作为阴极材料,除了由于电压问题容易出现燃烧的危险之外,更因为环保问题使得未来市场大幅受限。此外,由于有机半导体TCNQ是一种氰化物,在高温时容易挥发出剧毒的氰气,在生产和使用中会有限制。因此,高分子固体电容器的成长潜力巨大。
    以高分子导电材料取代传统电解液的固态铝质电解电容器,具有高频低阻抗(10毫欧)、高温稳定(-50度~125度)、快速放电、减小体积、无漏液现象,以及在85℃的工作环境中,寿命最高可达40,000小时等等优点,让固态电解电容器受到市场的欢迎,再加上Intel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固态电容大受市场欢迎,在2005年出现大幅成长,而2006年需求成长动力不减。
高分子固体电容器的阴极材料可用聚吡咯、聚苯胺和PEDT三种,与前两者导电聚合物相比。PEDT有如下优点:①在可见光谱内具有高透射率及较高导电率②最小表面电阻可达150Ω/cm2 (决于制造条件)③更好的抗水解性、光稳定性及热稳定性④在高PH值时,导电性不会下降。
此外,固态电容采用导电性高分子产品PEDT做为阴极材料的电容,其电导率可以达到100S/CM,这是TCNQ盐的100倍,是电解液的10000倍,同时也没有污染。固体聚合物导体电容的温度特性也比较好,可以忍耐300°C以上的高温,因此可以使用SMT贴片工艺安装,也适合大规模生产。固体聚合物导体电容的安全性较好,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解质只是熔化而不会产生爆炸,因此它不像普通铝电解液电容那样开有防爆槽。但是固态电容器所需要的导电高分子材料PEDT,在2007年10月之前由于是拜耳的专利,目前占了电容器生产成本的40%-60%,使得这一方面的生产成本面临相当大瓶颈。
针对上述困扰电容器厂的成本问题,国内现在有些厂家(如:上海博康精细化工,无锡世之威等)已经采取自主研发的EDOT合成路线,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已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大大降低了PEDT的价格,使得EDOT的价格下降了50%。国产的EDOT产品将使高分子固体电容器的成本下降30%,极大的推动了高分子固体电容器的行业发展,为行业带来划时代的发展!

网友:
你是从那儿卖到的,能说一下吗?我也想卖点用.

网友:
电容质量很重要,谢谢楼主:) :)

网友:
好是好~但是~重點是~~價格目前算昂貴~也不容易買到!~~況且 LCD 內部溫度也不高~有必要用到耐溫的300C嗎?

基本上一般電解電容~耐溫 105C~就效果不錯了!~(除了幾個品牌的 6.3v (例如:OST) ~大概用個ㄧ年多就差不多了) ~~

所以我想除非~你修的 LCD 是自己的!~不然大多數的維修人員~是不可能會用價格而貴的固態電容

网友:
固态电容用的少 不知道价格怎样 在湖南有购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