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反复重启

楼主(2008-04-02):
我有款神州730的本本反复重启,大致故障有那些啊?有没有哪位师傅肯指点指点?

网友:
cpu风扇   cpu电源控制    系统本身  --再想想

网友:
自己不会建议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没说清楚,本本软件是不会有问题,CPU散热也是没问题,以及主电源全正常。这些简单的问题当然不会上论坛发表的 啦!有一个毛病有点怪,是集成128M显卡的,却显示92M显卡,我以为与系统内存有关系,加原来的512换为1G还是如此。后来用不久本本就不断的重新启动了。

网友:
如果自己搞不定就不要搞了,交专业维修 免得越搞越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