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用MHDD扫描出现7个X

楼主(2008-04-02):
我有一块MX  60G的硬盘,有MHDD扫描时在5%的部份出现7个X。我用MHDD的擦除功能,根本不能擦除。
请问各位朋友们,这种比较少量的X,需用什么软件来处理?多谢!

网友:
MT的盘吗, 少量缺陷就用PC3000直接加P , 一了白了

网友:
清零低格试下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的话就要用专业软件来处理了~

网友:
用THDD加表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要用3K来扫描加表了

网友:
用MHDD扫描,打开REMAP,应该可以的,如果还不行,就用PC3000吧

网友:
用最简单的工具 THDD  扫描一下加表好了。.直接OK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THDD先试验一下。

网友:
G表满了
用PCI PC3K加P吧

网友:
MHDD把 修复的那个选项开启,再次扫描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先用thdd 不行就用pc3000加到p表吧

网友:
少量坏道用MHDD F4扫描 将Remap打开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08-05-30):
少量坏道用THDD 扫描

网友:
用MHDD的ERASE开ON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