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

楼主(2008-04-02):
华硕P4P800-X主板挡D4,测全板电压正常,BIOS涮过,复位针上有3.38V,一直按复位键,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没亮,应是一直亮才对,它只是按时微闪了一下.诊断卡会重新跑但还是挡D4。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先查IO,不行更换一试.........

网友:
IO换了.32.768也换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
重点查到北桥的电路和时钟电路......

网友:
试压NB,看有无变化!另外此板的CPU座子容易虚焊,论坛多有人提到过

网友:
以上问题都排除后,还不行就看看换根内存试试,测测内存电压.

网友:
你换张诊断卡试试,我一般都准备三张不同档次的诊断卡.你说的全板电压都正常.那波形也测了吗

网友:
你测一测内存排阻是否正常?然后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块板已修复,把原来的IO再换回去,第一次开机还是挡D4,重起后就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这主板复位针一直按住(短接),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怎会不亮,只是闪一下也完成复位的功能。

网友:
学习中,赚点积分。。。。。。。。。。。。。。

孤帆远影 -9 学习可以,但不能这样赚积分

网友:
我也是有一片P4P800 SE主板如此。
實在查不出原因!
真頭痛。

不知道大哥是否可以詳敘您主板解決卡在D4的方法!